P5G41T-M LX3 没复位 已解决

楼主(2014-07-04):
P5G41T-M LX3  没复位 是内存旁边的电路线路烧坏   直接接起来就好了   这个问题是维修到第2片的板子    大家以后碰到了 直接飞线就可以的

网友A:
这是哪里接到哪里啊,图片还不是很清楚啊,电路图再说一下会更好的。

网友:
目测故障易解决,...来电经典多好

网友:
还打了胶,保护不错.

网友B:
这个故障挺直接的可以秒

网友:
可以试试漆泡线,,那个美观大方上档次

网友:
这个,外观有点夸张,好在装在机箱里平时看不到

网友:
那短连拿呗

网友:
LZ能不能说明一下     具体信号  还是某路电压

网友C:
通病好啊  下次可以直接秒了

网友:
这是什么信号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通病好啊  下次可以直接秒了

呵呵  这个不算是 通病吧   因为这个是烧坏的 很明显。

网友:
小小的飞一下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哪里接到哪里啊,图片还不是很清楚啊,电路图再说一下会更好的。

呵呵 兄弟 烧坏的 地方很明显 直接接就OK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哪里接到哪里啊,图片还不是很清楚啊,电路图再说一下会更好的。

大哥你当然明显了,是你修的啊?

网友:
不是通病吧。

网友:
这个外观问题还好搞一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故障挺直接的可以秒

必须秒 呵呵

网友:
断了都不好补, 只有飞线了

网友:
楼主误工了,,不是什么 之类问题都通用的,,,,,之像西医头痛治头,开头痛药嘛?

网友D:
楼主很牛,飞线不懂,

网友E:
这烧的是什么路,什么东东? 这和跑马有和关系。表示没看明白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烧的是什么路,什么东东? 这和跑马有和关系。表示没看明白

呵呵  是 5V  HE  3.3V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很牛,飞线不懂,

解决外观问题就好了 是 3.3V

网友:
。。。。。 烧短线了啊。这么简单

网友:
线是不是太粗了

网友:
还打了胶,保护不错!!

网友:
烧断线的是什么信号或电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