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5010风扇不转

楼主(2014-07-04):
今天遇到一台dell n5010的机子。风扇不转,可以进系统。拆机检查没发现明显异样。
清理灰尘,重新插了插风扇后,测试有时候还是不转,有时进系统转的正常。
有大师遇到过这种问题吗?

网友:
先确定下是风扇问题还是主板供电问题吧,不过DELL的好多机器要温度很高了风扇才会起转

网友:
不是温度达到一定时才会转的吗?  要是真不转  看看风扇供电和控制信号

网友:
直接给他改成开机常转就OK了.

网友:
要温度高了才会转哦

网友:
一般都是温度没达到,只有到他设定的温度才转。不行楼主该个常转就行了

网友:
是不是温度还没到

网友:
    装个鲁大娘测下就知道了,温度高了到了70以上还不转就有问题了

网友A:
先确定下是风扇问题还是主板供电问ti题,DELL大部分机器要温度很高了风扇才会起转

网友(点评):
同意LZ的说法

网友:
他本来就是热的时候转,那是温控,如果他不转你就看他的供电

网友:
这个貌似是温控的吧,应该温度达到一定的时候才会转。。。你可以改成直转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确定下是风扇问题还是主板供电问ti题,DELL大部分机器要温度很高了风扇才会起转

同意LZ的说法

网友:
来学习来了的......

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风扇没坏改直转

网友:
温度高了才转的啊。。不是很正常 ?

网友B:
飞3.3V给他就好了。

网友C:
昨天一台DELLm6400来时说机器很烫,拆开先测风扇,恒流源5V红对红,黑对黑,风扇左右抖动一下,就不转了,换一个OK,报价260元,

网友:
要图纸  ,基地很多图纸 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飞3.3V给他就好了。

你家的笔记本风扇供电是3.3V的吗

网友:
这个正常都是到了一定温度才转的啊,,这个你也想不通?你要让他一直转吗?????

网友:
用恒流源能个5V试一下风扇正常不    如果正常了  那 就是温控的

网友:
温控的。考下机就转了

网友:
你看看发烫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昨天一台DELLm6400来时说机器很烫,拆开先测风扇,恒流源5V红对红,黑对黑,风扇左右抖动一下,就不转了, ...

换个风扇就260?你好“黑”。

网友:
风扇都是温控的  如果高温还不转直接飞 3.3v  改成常转呗

网友:
直接飞个电压过去就好了

网友:
   给他改常转   不行?  最简单也最快

网友:
直接5V过,,,,要是太吵加个100欧的电阻,,4V就可以了。。。要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一下反复那就换风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