志强的CPU 771改好的脚图

楼主(2014-07-04):
今天接到个板子 技嘉GA-P41T-D3P   是好的  客户说要帮他该个 CPUI。 是志强的。     下面图片是 CPU的屏蔽脚位。  775的座子之需要 吧那个朔料 割掉就可以咯。【屏蔽纸 淘宝卖 2块一张】

网友:
俗称护舒宝吧,771转775转接贴。但是一般玩这个的都懂点硬件。

网友:
文字表达得不很是很清楚。。错别字太多了。。

网友:
你想表达什么?

网友:
这个在淘宝上就可以买到了,贴好的,把防呆口割了就行了。。。

网友A:
楼主 能发挥性能吗

网友B:
买771的CPU不是已经帮贴好护舒宝了么?

网友:
意思是775的这样改了之后就可以用771了?

网友:
现在都不用屏蔽纸了商家都给弄好了

网友:
这个早就有的小技术,省事的话直接淘个改好的至强U(自改也简单,就象上面那样绝缘胶贴隔对应针脚位),再把775主板上相应的防呆口用美工刀割掉(不然有防呆怎么装上去?),装上后适当设置,OK

网友:
小弟才学浅薄  没懂啊

网友:
为什么要改呢?

网友(点评):
都知道,至强是用在服务器的U,性能比家用机强悍多了,这些U就是脚位有差,改改能用上,为何不改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 能发挥性能吗

必须的   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买771的CPU不是已经帮贴好护舒宝了么?

NONO  要看你在哪买的。

网友:
4核啊 /很快的速度

网友:
吧图传上来,给那些不知道 怎么改CPU脚位的 兄弟们啊。

网友:
我有块5063的性能太差就不改了

网友C:
楼主还是很强大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还是很强大的

不怎么强大   牛皮大的的  哈哈哈 我发的都是实践图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啊       奋斗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早就玩过了,觉得不是很稳定呢,后来又出了。不懂改的人可以直接买硬改好的U,插到775上就可以使用了。有的板子还需要刷微码才可以更好的兼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