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主板 5脚管子代换位置成功

楼主(2014-07-04):
老款845主板的没有内存电压 管子 5个脚的 太老了。 下载都买不到这样的配件了。 于是逼我 实验 成功 没有烧坏。 图上的管子代换脚位置【就是09N03普通的管子】 亲 注意位置不要错了 会烧 内存总线的,我试过了
华硕

网友:
内存那部份的件

网友:
这种老主板修的人不多了

网友:
这种主板都还有人愿意修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出内存的VERF的,有很多管子可以改的

网友:
老主板的元件只能拆件了。。。

网友:
845主板可能在监控上了吧

网友:
845基本只在特殊场合的机器上还在用
只要分清内部结构、外部脚位定义,对应参数,理论上都是可以改的
同意楼主:
5.0
qlxiang825
同意楼主:

网友:
老板子没有修的必要。楼主分享经验不错
反对楼主:
3.0
qlxiang825
反对楼主:

网友:
还是没有看清什么意思啊?来张图的特写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