点位图要用什么软件打开?

楼主(2014-07-04):
点位图要用什么软件打开?
别告诉我是PDF阅读器。。。

网友:
什么类型的文件?百度一下一般都有了

网友:
不同的点位图需要不同的软件打开
论坛就有相关的点图查看软件

网友:
看你是什么文件的了,不同文件用不同格式,

网友:
这有几个,看你能用的上不

网友:
看哪个厂家的有不同对应的工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