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触发问题

楼主(2014-07-04):
七彩虹战旗c.z77 x5 v20
不触发
网卡芯片、开机电路中的1117烫得不行
但1117 3脚有5V 2脚2.6V

我的问题集成网卡坏的话会不会导致不触发?

网友(点评):
应该是网卡坏了。。

网友A:
输出脚2.6V?如果是这样肯定有问题,网卡烫就先拆掉试一下嘛。。。

网友:
必须拆掉网卡在修,现在网卡已经短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输出脚2.6V?如果是这样肯定有问题,网卡烫就先拆掉试一下嘛。。。

同意LZ的说法

网友:
应该是网卡芯片短路了吧,拆掉看看

网友:
什么烫就直接换什么

网友:
这类主板还没有修过 学习中。。。。

网友:
是啊,拆网卡

网友:
网卡烫就先拆掉.

网友:
有可能是网卡与1117周围的元件坏了,导致电流过大,所以发烫

网友:
1117 不一定坏,网卡拆掉再看

网友:
有很多雷击的网卡坏会引起不出发!引起1117二脚电压低或无电压,或网卡本身发烫

网友:
拆下来看下117还烫不烫。?

网友:
1117 一般烫 是后级短路造成的 3.3称成了 2.6V是估计微短 一般是网卡和南桥 短路造成的

网友:
先拆掉网卡 你看看IO有问题没有

网友:
网卡直接干掉,如果还不触发,1117还烫的话很有可能桥牺牲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