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器的主板测试卡

楼主(2014-07-04):
接到一个电脑,毛病是进入系统后几分钟就重启。经过替换法,排出了别的配件的毛病,最后锁定了主板和cpu,毛病。因为一时找不到主板替换测试。想到了插个测试卡测测是那里的毛病。没想到插上测试卡后,神奇的好了。一切正常。没想到送修电脑的抱回家去,用了两天。有坏了。各位老师给看看,这是怎么回事啊。主板是技嘉p43 eg3s

网友:
这个南桥爱坏

网友:
cpu做清洗下

网友:
重启键  那里有个电阻换了就可以了吧

网友:
拔掉开关和复位,再试试

网友:
你什么都不侧,只说个主板型号,我们怎么回答你呢

网友:
以前遇到得插诊断卡才能开机的就有!

网友:
把外设都拔了 ,看看效果

网友:
插测试卡的时候.因震动导致南桥又可以开机.接着测试热机因温度热胀而使用正常.回家后晚上关机导致南桥冷缩.故障复原---这是我的思路

网友:
我也碰见过类似的,显卡有问题

网友:
这种情况可能是南桥坏了 不太想IO

网友:
电源也排除了????

网友:
诊断卡还有修板的能力呀,是那个PCI插槽有问题吧。

网友:
用小的一字起子在PCI插槽刮一下。再用洗板水或者分析纯(酒精)清洁PCI插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