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4743不触发

楼主(2014-07-04):
故障不触发,EC待机供电正常  复位正常,时钟没示波器测EC得引脚有电压差,开机排针有电压,EC收到了高低高的跳变。但是没去开启3V5V(触发以后才有的3V.5V)EC以换,BIOS以刷,还是不行。

网友(点评):
电源接入OK,休眠,

网友A:
有电吗 ,电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电吗 ,电池

有电啊

网友:
适配器检测信号有木有电压。

网友B:
你的EC条件还没有查完哦好好想想还少了什么?

网友:
开机请求有跳变吗   南桥有发回  S3 S4吗

网友:
ACIN ,LID,如果有的话,可以测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的EC条件还没有查完哦好好想想还少了什么?

还少了什么呢?求指点

网友:
搞定没啥问题

网友:
检查一下休眠信号 和适配器接入信号

网友(2014-08-08):
我的开始没有 待机,现在待机修出来了,但是不触发

网友:
ec 也换了,ec rom刷了,bios也刷了

网友:
就差桥没换了,待机修出来之后还亮机了呢,就亮一下就不好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