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说普通百元万用表电容档不准!我测着很准呀!

楼主(2014-07-04):
这一个戴尔电源里的100uF电容,鼓包了,值变为50左右了,换个好的立马电源就能工作了!

网友:
图片再发一次。

网友:
发个图片真不容易!

网友:
鼓包直接换就行了,我都不测

网友:
测个电容也真不容易

网友:
电容鼓包就不用测了,肯定失效了,关键是一些没鼓包的电容电解液干涸了失效要用电容档测试一下,不过我用168元的ESR-2501A测电容的。

网友:
电路中对电容值都有一定允许范围

网友:
差了一半都测不出来的话,可以直接丢了

网友:
电解电容有多个参数,在常见电路中,除了变压器电源外,大多数场合容量只是要求之一,由于现在常见多用数字表是充电法测电容容量,因此无法对esr等参数进行测量,导致不能定位故障,使维修进入误区。最常见的两个例子是电磁炉的几uf电容,由于esr升高导致故障,但容量是ok的,很多师傅测量容量ok,于是屡试屡烧,直到无奈之下换了一个搞定了,还弄不明白为啥,只知道以后维修要换这个。另一个是开关电源中小体积小值高频电解电容,使用多年老化后,外观完美,容量不变而esr升高,导致其能负荷的纹波电流锐减,使电路失效,前阵帮论坛朋友修的主动pfc电源运行几小时后自动保护的故障就是这个原因,另外,台达为hp代工的800 gba也有这个毛病,去年帮朋友修的一个北电核心交换机电源,就是pfc板上50v10uf电容,容量ok,esr增大近10倍,用两个4.7的并联替代,故障解决。

网友:
测出错误是个案,我用了30年指针表测电解都没碰到电容鼓包估测出原值, 数表的电容档还可估测电容以外的不少东西。

网友:
鼓包还测他干啥,直接换之就OK了

网友:
鼓包的电容直接就换。。。。

网友:
读数是51啊

网友:
这个读数也不一定就准啊

网友:
电容鼓包了还测它干嘛  直接换掉它就行了

网友:
能正常使用就算了。。对表要求不高。。。

网友(2014-08-08):
都鼓包了,小白都知道不用测了,呵呵

网友:
我感觉万用表够用就可以了。不必在乎价钱。。

网友:
我用的主流表也就是楼主的VC97!还算满意。当初修彩电时测行逆程电容帮了我大忙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