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12204-1 DNE40-CR MB PWR:5J8Y4 REV:AOO 的图纸,整个网上没找到,有的兄弟给一个

楼主(2014-07-04):
急求12204-1 DNE40-CR MB PWR:5J8Y4 REV:AOO 的图纸,整个网上没找到,有的兄弟给一个

网友(2014-08-07):
在线等啊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同求此图纸,我愿花五块,没图纸真是大罗神仙来了也搞不定

网友:
我也是 需要呀

网友:
型号是 DELL 14R-3421的,我也再找,楼上找到了吗?

网友:
有BIOS 无图

网友:
麻烦  我也再找   某宝上面也没有

网友(2014-09-12):
实在找不到就去淘宝看看最后的希望吧

网友:
同求14-3421版号12204-1 DNE40-CR MB PWB5J8Y4 REV A00.图纸       故障 机器摔过     开机界面死机       放电在换个系统就可以啦   过两天又这样啦    硬盘盒内存都换过 没波波   不知道怎么修

网友(2014-10-12):
我也有个同样的机器 摔过 开机掉电 找不到图纸 不知道从何处下手啊

网友:
是呀 有点问题!

网友:
我也需要啊、、、修到一台不触发的。没图纸不好下手啊

网友:
我也在找啊!各位大神找到了分享下。

网友(2016-01-27):
经验证,基本可以通用,请参考

Dell Inspiron 14-3421 .pdf

网友:
正需要I53317的CPU

网友:
学习学习 加油

赵子文 -2 没有脑壳,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?

网友:
有没有找到的  分享一下

网友:
比较新的机器估计难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