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738雷击不能上网故障,老手帮看下

楼主(2014-07-04):
新接一台ACER4738G,雷击。启动掉电。
拆机检查,网卡芯片被击穿,短路。拆掉网卡芯片,电脑正常启动了。于是更换网卡芯片,问题来了,网卡已经被电脑识别到,可是插上网线无反应,网卡灯也不亮,估计还有其他问题,继续检查。怀疑是网桥的问题,找个差不多的,换个,故障一样,继续找,找不到了。呵呵,被见笑,刚学习时间不长,不太懂图纸,高手指教下。下面上RJ45口图纸

+3V_S5和下面的LAN_LINKLED#以及上面的LAN_ACTLED#,四条线,在插网线的情况下都是3V电压,灯不亮?这个地方有没问题?
下面上网桥的图纸

检测:C361C362C364C368C672无击穿,正常。R255R256R257R258四个电阻阻值差距在10左右,没有拆下来量,感觉有点小差别也正常,问题应该也不在这里。U261-12脚测量有个1.7V的电压,这个电压哪里来的呢?有没问题?下面是网卡的图纸,工作条件,3.3V1.2V都正常。

老手帮看下,问题到底在哪里呢?

网友:
都有3V电灯应该亮的,应该哪里断线了

网友:
楼主不要忽略网线接口。 功能故障不好修啊

网友A:
你还没查到那几个70多欧姆的电阻是不是也被雷劈了

网友:
我也修过不少被雷击的,基本都是换网卡,网桥就解决问题了~楼主好好看看主板是不是有短线的,还有网口,你的网线~呵呵  不要忽略细节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还没查到那几个70多欧姆的电阻是不是也被雷劈了

又仔细量了下,四个电阻,2个是75欧姆,一个68欧姆,一个55欧姆,偏小的,不过差别不大,会有影响吗?

网友:
网卡换号的话就是滤波器了

网友:
58欧姆的电阻更换成个75欧姆的了,不过故障依旧

网友:
换完网卡,设备管理器里德网卡驱动还是小叹号啊。怎么办

网友:
接口到网桥可能有断线

网友:
上次也修了个这样的机器,后来没办法,拆了个USB网卡装南桥上了才行,也许桥也出了问题.............

网友:
    雷击的网卡容易坏 网桥还没遇到过坏的

网友:
换网桥 和那几个 75 的电阻

网友:
没时间搞了,让顾客装个USB网卡交差了。唉,技术还是不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