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

楼主(2014-07-04):
我是新手,没修过主板
昨天遇见个主板12V短路,CPU供电短路可能,是我想的
然后呢去掉一个场管就可以开进并且能进系统了

不过呢,听说不补上去会出问题,所以今天找个场管补了上去
可是补上去后又还原了以前短路!!!!不接4针的12V供电风扇转,接上就不行

PS:主板吹糊了....

网友:
如果拆的不是第一组中的场管,不补也是可以滴。。。。

网友:
连芯片一起换

网友:
上下管一起换掉~

网友:
多谢各位,看来我得在这里好好学学

网友:
拆下上下管打下主值然后在连上下管一起换掉

网友:
IC   驱动   场管一起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