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冠捷显示器不开机

楼主(2014-07-04):
遇到一台冠捷(topview)lcd 22寸显示器通电开机 ,症状:黑屏,电源灯 蓝色的 大约3秒闪一下,一直这样,求高手解释下  从哪入手?

网友:
测下电源板的电压稳不稳啊,还有高压条短不短路啊。显示器最好修了。

网友:
还有接信号,灯还闪吗?

网友:
冠捷的容易坏MCU 刷个试下

网友:
电源指示灯能亮,就说明pfc电路没问题的,想都不用想不能点亮,那么,是什么负责把灯管点亮你不会不知道吧

网友:
有看电容爆么?品牌的很喜欢爆电容哦

网友:
谢谢各位指点,我拆开一看,有2个电容鼓包,16V1000 uF的,手头没有同样的就找了2个25V1000 uF的换上,通电,屏上提示没有信号输入的那个框出来了,再接VGA线,好了

网友:
先看看电容有鼓包的没然后看看高压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