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问一下高压条配电源的问题

楼主(2014-07-04):
一块LM201W01 的20寸屏,6灯管的,高压条是24V,3.3V输入的,单独配着2组电源一般配多大功率的?
谢谢!
电源

网友:
用六安培足以了

网友:
高压条要6A的电流?

网友:
20寸,6灯管,少见。24V是LED的。那么4A,足够了。

网友:
led的灯管4-5A足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