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410

楼主(2014-07-04):
麻烦维修,一一开始开机掉电,吹了南桥好了,换了南桥好了,装系统死机,后来高手换了个系统就好了,现在发现温度高,铜管换过,不行

网友:
谁知道问题急

网友:
估计本来就不是南桥的事  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是cpu温度高还是显卡   显卡就加铜片吧

网友:
芯片和散热片贴好没,如果贴好了还是温度高应该是铜管不导热

网友:
CPU的那很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