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AOC 液晶显示器花屏

楼主(2014-07-04):
RT 直接上图.因为刚好手头没有电源板和驱动板.不知道是电源板坏还是驱动板的问题.显示倒是能正常显示,就是一直闪啊闪.

补充内容 (2014-7-9 12:24):
经过测试排线,排 线是好的。在某宝上淘了块原装的电源板,换上去故障也是一样。确定屏坏。已放弃

网友:
屏坏了把,

网友:
屏坏了换吧

网友:
没有板测试就只能测电压了,把所有的供电点都测一下,如果都正常就是驱动板或屏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刷个程序吧

网友:
根据故障现象看直接处理屏线可以解决问题

网友(点评):
明显屏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有时候正常显示,什么型号的

不是.一直能显示,就是老是花屏.一闪一闪的.型号:AOC 917SW

网友:
先看屏线、不过感觉屏的几率大一点

网友:
那个通用的点着试试是屏还是驱动板的事

网友:
先备份bios在刷,不行屏可能坏了,建议楼主以后备个通用驱动班和高压板,区分毛病也方便

网友:
屏坏的可能性很高,先单独点下屏吧

网友:
很像是屏坏了,,,

网友:
经过测试排线,排 线是好的。在某宝上淘了块原装的电源板,换上去故障也是一样。确定屏坏。已放弃

网友:
换个好的电源板和驱动板试试屏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很奇怪的花屏,不是排线  就是屏

网友:
看情况像是负压不稳定 。

网友:
换块屏测一下就知道是屏的问题还是板的问题

网友(2014-08-03):
把屏线重新压一次

网友:
屏挂的几率很大

网友:
为什么 不修逻辑板 ??你确定逻辑板没故障???

网友:
这个是屏主供芯片虚汗。。加焊基本上好了。。别放弃啊,加焊不好在放弃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