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泰信3005DM

楼主(2014-07-04):
   请教各位大神 安泰信3005DM  该怎么正确的使用~~ 测量

楼主:
笔记本19V-3.42 的 为什么调到19V 电源灯闪一下就灭了。电脑开不起来。电脑是正常的。外接适配器可以用的 我只是想试试它是怎么工作的~求各位大神指导下

网友:
电流调小了,开机电流比较大的

楼主:
那款难道只可以裸板测试不可以整机测试吗。。 电压调到19V还不够吗~ 它的适配器就是19V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