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 神戈 4830 512M 256BIT

楼主(2014-07-04):
此卡要是能亮,可以正常使用好几个小时,再次重新开机有可能不显示,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,有人修到过这种情况吗,给个思路
不显示

网友:
昂达的卡,散热是不好的,尤那静音板。你这情况,还是主芯片虚的问题。不信你测各电压都正常。
同意楼主:
5.0
qlxiang825
同意楼主:

网友:
按楼上的可以先加焊下显卡试下是吗?

网友:
焊过还是这样,有没有可能是BIOS,但是又找不到

网友:
这明显是显卡主芯片开焊了,注意bga的温度

网友:
昂达 神戈 4830 512M 256BIT ,不是静音板,我也修过这个板,修好后发现核心温度高达到80度以上(跑3D)进系统70度,原装散热器可是很大的.找不出来原因只好扔到一边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