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400暗屏维修 屏线电路图

楼主(2014-07-04):
      朋友一个IBM R400笔记本使用中突然暗屏(各指示灯都不亮),拿来给我看看(一是我初学入门,简单问题能够处理;二是拿给别人修,费用真的不低。联想售后屏高压条报价460元)。本着先简单后复杂的基本原则,先  网上找一下同样问题的故障原因,做到心中有数。查了一下,主板上保险丝和高压条的保险丝都是好的,板上保险丝后的电压都正常(测的时候万用表笔尖触的时候,电火花直冒,心都紧张起来,怕不小心同时触到别的脚,造成短路,扩大故障);外接显示器正常;高压条接口电源电压和开启电压都正常,就是点不亮。因拆屏线真的十分复杂,怀疑高压条坏了,买了高压条换上(高压条还是比较便宜,陶宝全新10元一个)还是不亮。只得测屏线,总算把屏线的电路连接搞清楚了,发现主板接口通高压条接口有2线断了,2线阻值偏大,确定屏线故障。陶屏线,真的很贵。没办法买了一根,换上屏恢复正常。
      把屏线电路图发上供需要的朋友查看(屏线上麦克风部分不准确,线路有一些在后面没法测)。      具体脚位作用,请网上搜一下R400的主板电路图,里面有详细的内容。(此机型电路图网上有)

网友:
r400   t400   t61  有个通病 就是高压板指示灯不亮      高压板坏的少   可以排除   常见的就是屏线有个3.3断了   或者就是有个保险坏了   最常见的就是这两个问题

网友(2014-08-05):
上次一台NEC本本,是开关键的屏线不良,很多2端不通,不能触发,后来改了一根就正常触发了,其实是在测EC可以触发发现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