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hp q2210s 黑屏

楼主(2014-07-04):
手上有一台惠普 q22010s 液晶,昨天拿过来的也是亮了一会黑掉了,拆了测灯管,只有0.3——0.4左右,随即换了灯管好了。客户拿回去了,今天又拿回来了,还是老问题,拆下继续测灯管,跟昨天一样。求解.

网友A:
我刚修了一个AOC19的、跟你描述的差不多、不过我接到时是亮1到2个小时黑屏、指示灯正常、目测高压方面也没什么问题、也是果断换了灯管、不过跟你一样、还是不行、最后没办法、又改了个通用高压板才算正常、

网友:
高压电路有毛病,不行就换通用的高压班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刚修了一个AOC19的、跟你描述的差不多、不过我接到时是亮1到2个小时黑屏、指示灯正常、目测高压方面也没 ...

靠,连个图纸都没有啊.不知道怎么弄了

网友:
你可以直接改高压板啊

网友:
灯管高压一起换

网友:
新手   求图  版号:715G2852-1-2   开始拿来黑屏  测保险电阻开关管和控制芯片烧了     换了  12v  5v还是没出来  大电容有电压开关管正常  求此图

网友:
直接用通用高压板代换试试喽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