蛋疼的G4

楼主(2014-07-04):
HP  G4 开机是好的 机子热了之后就花屏  白的 绿的  有时候跟电视没信号是的花  加汗显卡无果,有时候电流挺在0.5左右不动   之前花屏  屏   内存都换了   还有U   问题依旧上图  看看花的样子  反复的闪动

网友(点评):
重置一下吧,再不行的话估计显卡坏的几率大了!

网友:
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天意wx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没有外接试试  吗

网友:
换个新的试试?这种我都不敢修了 惠普的破机器 还有联想g460 470 妹的真难修

网友:
现在电流到0.22   有时候到0.5 左右   真无语    是不是U 附近有短路

网友:
以前修了个E420和你这差不多,我的是关机才花屏就像你这样,最后查出是网卡坏了,换了就好了,网卡有短路~

网友:
外接是正常的吗?

网友:
和电视一样花是有雪花点吗。我修过一例是有雪花点

网友:
有时候加焊不行,只能重新值

网友:
加焊不行,只能重新值

网友:
我修到这种现象,多说都是换显卡好的。g4的我加焊两次才好,就这种现象,原来都打算换显卡的

网友:
屏线测过没有,就这几个问题点,都试试,还有屏

网友:
会不会是屏线的问题 外接试过没

网友:
这个跟内存和U有什么关系。

网友:
重直不行换芯片

网友:
你说会不会显存呢  我有个HP 的灰屏 显卡换了老样子还在那里摆着

网友:
查看屏供电和后面的电路

网友:
换显卡吧,

网友:
先外接萤幕.再判断

网友:
这个机器显卡坏的机率比较大,我有一台,是黑屏,拆拆装装就好,过几天又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