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品牌机 版号 h-ig41-uatx 简单维修一列

楼主(2014-07-04):
版号: h-ig41-uatx
故障:不触发
测试各大测试点无短路,插上诊断卡无3.3VsB 待机 打pci A14 也无短路  发现pCI A14附件的管子也没有到a14脚的   用镊子把把GND和绿线短接 可以上电    与是拆掉网卡 声卡 故障依旧  看到是GB的南桥 直接果断换个全新的GB南桥  换完南桥后 A14脚有3.3v 了  在开机也可以开机了 但是报F2错 屏幕字体是红色的 换显卡也一样 后来按F2后就可以进系统了,这个按F2报错 好像是报机箱风扇错误 换风扇也一样 不管了  进BIOS也没发现有关闭选项 就这样用吧

网友:
自己顶一吧

网友A:
又是换南桥,这板子怎么就坏着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又是换南桥,这板子怎么就坏着啊。

这板子 好像就是南桥爱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