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56C I5独显BIOS

楼主(2014-07-04):
内存贴上型号是:K56CM

网友:
你这是独立显卡的?我想要集显的,8M

网友:
是独显的,集显我也没有,比较新一点的板,不好找

网友:
挺新的机子,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A:
请问楼主你这是自己备份的吗?芯片什么型号?我备份下来的是8M 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主你这是自己备份的吗?芯片什么型号?我备份下来的是8M !

修好了机器在系统里备份出来的,这款机型找不到图纸,内存电压有问题,上管、漏波电容击穿了、还坏了一个8207电源模块。BIOS型号是25Q64,8M.芯片什么型就没有看,看内存贴纸上的型号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好了机器在系统里备份出来的,这款机型找不到图纸,内存电压有问题,上管、漏波电容击穿了、还坏了一个 ...

谢谢,可您一楼的文件,解出来是6M的

网友:
哦,有没有注意,刚刚看了原文件,是6M.本来修好后想用580U备份,但看到主板没有ECROM,就想偷个懒,不想拆,在系统里备份一样。没有想到备出来的只有6M,但现在机器客户已拿走了,也没法再备了

网友:
我也需要一个 刚才没有看结合下载下来了是6M 悲剧啊、

网友:
  妹的。。6MBISO /  这中帖子删了啊

网友:
BISO  不对、别下 !!!!!!!!!!!!!!!!

网友(2017-11-07):
有刷过的吗? 会不会开机慢?????

网友(2018-04-27):
ASUS系统备份的没用。编程器读出的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