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急急,那位有三星300E4A-S0BCN的BIOS

楼主(2014-07-04):
版号:ba62-00605a
三星

网友:
这个不好找啊~曾经也是找三星的BIOS,找不上最后去卖场找到机器直接当了一个。

网友:
三星的机子 BOIS 一般都特别难找。还有那个IO 也好多都是带程序的 。个人感觉不怎么爱换 ,就有有些MOS 管爱短路。可以仔细查看查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