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HP T5740图纸

楼主(2014-07-04):
求HP T5740(板号48.3AP05.021)图纸

网友:
什么问题看能不能帮上忙

网友:
3个故障:
1.电流0.019掉到0.000,3V有跳变,5V没有跳变
2.换过芯片后电流0000,电源接口无19V,确定电源接口有电压
3.5V电感短路,现不知道所连接设备是什么,无法判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