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“老”治“老”,解决Remove disks or other media一例

楼主(2014-07-04):
同事电脑无法开机,主机无任何反映,屏幕无任何显示,插拔内存条无果。于是换了cmos电池。 换了cmos电池后能开机了,但提示 检查了下电脑周边,无优盘等移动设备。再启动进入CMOS恢复出厂设置,依然是 一一插拔硬件,在排除硬件故障后试着装win7系统。 装了两次,一次失败,一次装好提示各种错误,解决了一个错误又出现新的错误,总之进不了桌面。 奇怪,难道是ghost系统不对?以前一直用这个自制的系统装机,多台机都很顺利。于是换了个前几年封装的xp ghost,结果顺利。总结:该电脑配置较老,看来win7不适合,只能以老治老,装xp 解决。

以“老”治“老”,解决Remove disks or other media一例.doc

网友:
无技术含量,但也是硬盘装机过程的插曲。
重点是:Remove disks or other media,一般这个都是周边有设备或者硬件或者cmos原因,像这次原因是操作系统的不多见,所以也算是解决的一个思路。

网友:
老机器肯定装xp了

网友A:
老机器肯定装xp

网友:
关键不是装系统,而是很少见该类错误是系统的故障。

网友:
其实也不是很老。

网友B:
只能说明你的GHOST系统有问题!奔四+915一样的装win7

网友C:
老机器一般新系统装起来总有点问题

网友D:
这个和系统没有关系,系统分64位和32位,只要系统对应硬件就可以安装,这个WIN7要是楼主自己封装的,肯定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好。再有装WIN7之前系统盘的文件系统如果是FAT32最好先格式化成NTFS就可以避免很多问题,不知我说的对不对,仅供参考。

网友D:
顺便说一句看情形是楼主封装是驱动没有处理好。

网友E:
有的老机器装win7兼容性差点

网友F:
XP是很经典的操作系统,占领电脑市场很多年呀。

网友G:
看楼主发的,老手都应该知道是哪里的问题,
我只说,跟系统无关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和系统没有关系,系统分64位和32位,只要系统对应硬件就可以安装,这个WIN7要是楼主自己封装的,肯定有 ...

嗯,有可取处,感谢回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老机器一般新系统装起来总有点问题

是这样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只能说明你的GHOST系统有问题!奔四+915一样的装win7

ghost很多机子了,都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顺便说一句看情形是楼主封装是驱动没有处理好。

驱动没问题,谢谢回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的老机器装win7兼容性差点

的确如此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XP是很经典的操作系统,占领电脑市场很多年呀。

可惜微软不再支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看楼主发的,老手都应该知道是哪里的问题,
我只说,跟系统无关,

是哪里的问题?

网友H:
老机还是XP好,WIN7装起来能用也吃力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老机还是XP好,WIN7装起来能用也吃力。

XP不安全,毕竟已经过气。

网友J:
我以为是啥高级的解决方案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我以为是啥高级的解决方案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呵呵,让您受惊了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I:
XP不安全,毕竟已经过气。

过时是过时,毕竟是经典的系统,只要不去打补丁。照样用,我们又不是用的正版的XP,管它不更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过时是过时,毕竟是经典的系统,只要不去打补丁。照样用,我们又不是用的正版的XP,管它不更新。

呵呵,小心黑客攻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机器肯定装xp

这个没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