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H61-MLX R2.0掉电重启

楼主(2014-07-04):
华华硕P8H61-MLX R2.0一开始12V短路触发秒停,査到主板上PQ211芯片坏,于是换上PQ211芯片,触发正常启动,但是一进到系统启动界面就掉电了,进PE也是一样,高手帮忙解决一下。

网友A:
你可以考虑下CPU

网友B:
考虑换个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考虑下CPU

CPU换了还是一样,在系统也装不进去解压完之后就卡死重启,好不好是主芯片温度过高问题?我摸了一下芯片湿热差不多可以烫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考虑换个电源管理芯片

找不到一样的电源芯片

网友:
查CPU供电吧。

网友:
查了供电正常

网友:
加电容看看吧

网友C:
桥供电呢?是不是用的集显。

网友D:
你好,桥供电正常吗,桥空焊呢,

网友E:
这板不好修啊,我有块P8H61-M LX3 PLUS R2.0主板,不上内存 有报警声,上内存,啥都没有了,刷BIOS居然通电掉电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桥供电呢?是不是用的集显。

是集显的,现在PE可以进去了,就是安装系统的时候卡死然后就重启了。有时候开机停在LOGO界面卡死,要一开机按DELETE选择以前启动,不按一开机就卡死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好,桥供电正常吗,桥空焊呢,

供电1.03,在BIOSS界面不会卡死也不会重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板不好修啊,我有块P8H61-M LX3 PLUS R2.0主板,不上内存 有报警声,上内存,啥都没有了,刷BIOS居然通 ...

华硕是麻烦点,但是会修就赚钱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是集显的,现在PE可以进去了,就是安装系统的时候卡死然后就重启了。有时候开机停在LOGO界面卡死,要一开 ...

这样有点麻烦。

网友:
先查查外围最后在弄桥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确实不好搞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