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宏碁]
20寸LED液晶,更换驱动板后,画面变暗

楼主(2014-07-04):
20寸LED液晶,更换驱动板后,画面变暗,,
刚换上去的时候,画面都很正常,,,亮度也正常,,
      烤机十分钟后,亮度逐渐变暗,,半小时后亮度已经暗到眼睛离屏很近才能看到一点画面。。
  高手求解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查看一下驱动板给高压板的控制信号和亮度调整信号有无问题

网友A:
是原装的驱动板么

网友A:
如果是通用的话就ADJ 接5V试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原装的驱动板么

不是原装的驱动板,,用代用的。。

网友:
ADJ接5V 的意思是亮度在最佳模式了    但好像亮度不能调了吧

网友:
是电源板上面的亮度   接5V   别接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通用的话就ADJ 接5V试下看

接了5V,,连图像都没了。。。

网友:
那驱动板上的亮度接5V呢

网友:
或者会不会你那驱动板坏了

网友:
我估计你那驱动板坏了

网友:
LED灯板供电和开启测试正常吗

网友:
是不是高压坏了

网友:
看看高压信号正常不正常    然后看看ADJ  接5V  或者地线  试试

网友:
原来是什么问题?换回来看看会不会暗?换的驱动板坏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