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60P 能进系统无显示

楼主(2014-07-04):
联想Y460P 大小写灯切换有反映 装硬盘能看到硬盘灯在闪烁 进系统。 但是就是没显示 BIOS 刷了好几个 显卡换了一块新的 涛声依旧 求大神 不吝指教 这个故障应该是个通病 在论坛上看好多人遇到这种问题都没修好。DAKL2FM 版号 I3的机器

网友:
BIOS改下 用独显无显示 你外接看正常不  修到几台都是显存挂了

网友:
没有可能是屏坏,或VGA借口电路的问题吗?

网友:
BIOS改下 用独显无显示 你外接看正常不  修到几台都是显存挂了,这个比较靠谱

网友:
现在是屏不亮 外接也没有显示 屏不显示 怎么进BIOS

网友:
楼主修好说一下。

网友:
谁修到过这种故障修好的 指点下 真不知道动哪里了

网友:
  感觉是bios

网友A:
既然BIOS 显卡已经排除了。 主要查屏线和屏吧! 外接显示么

网友:
换下显存,T400修到过这情况

网友:
外接花不花?

网友:
外接一样没有显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既然BIOS 显卡已经排除了。 主要查屏线和屏吧! 外接显示么

屏 已经换过 屏线 也排除了

网友:
继续求助 谁修好过

网友:
现在联想的机子,BIOS坏的不少

网友:
外接都没显示,要考虑显卡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把

网友:
主板现在已经修亮机 但是还花屏

网友:
楼主动了哪里才亮的啊?

网友:
感觉很费解

网友:
楼主先那测机屏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。。。确定了什么问题在下手。。。

网友:
有个耦合电容断线 补好以 后 能亮机 但是还花屏

网友:
看下屏接口的3个条件满足了没有

网友:
屏与显卡,没有代换过屏吗?

网友:
机器已经修好 总结问题还是出在耦合电容处 断线 阻值偏大 没彻底短线 之前忽视了 后来的花屏是因为显卡没换好

网友B:
楼主下手太快了吧 屏和屏线没试就干主板
MR余
屏和屏线早就试过了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下手太快了吧 屏和屏线没试就干主板
屏和屏线早就试过了

网友:
外接有显示吗,外接正常么

网友:
lz最后换了哪个电容搞好的,我也碰到台一摸一样的问题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机器修显卡以后掉电了 晕了

网友:
显卡 问题,不过这种显卡 很难换得好

网友:
应该是供电的问题/

网友(2014-08-03):
我遇到一台是外接有显示,屏没显示,这个是屏线还是屏的问题啊?

网友:
上次我遇到过,也没修好

网友:
显存搞吧,我搞过好多,但是失败的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