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60不开机求助

楼主(2014-07-04):
朋友拿来B460一台,开机没反应,电流0.01,拆开测量3V,5V系列电压都没有,顺着电源线往下量AD+,DCBATOUT都正常,再往下一级的电压就没有了,看电路图电源启动时序AD+进来以后就会产生3D3V_AUX_S5,顺藤摸瓜量到TPS51123,也就是U45,16脚VIN正常,8脚和17脚的VREG3的3D3V_AUX_S5和VREG5的5V_AUX_S5都没有,这自然导致BIOS没有供电,开机自然无从谈起。测量其他脚位电压均没有,板上其他级别的电压都没有。而且EN0与地短路,拆掉两个分压电阻引脚悬空后测量EN0仍然与地短路。因此怀疑问题出在U45,测量8脚VREG3与地短路。17脚VREG5不短路。
请问 有没有前辈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这种情况可否判断是U45烧坏,如果其他地方出问题有没有可能引起U45出现这种情况?个人认为VREG3的3D3V_AUX_S5和VREG5的5V_AUX_S5是在芯片通电后就产生的,不受任何控制信号控制,即使BIOS坏了发不出信号只是导致U45输出的其他几路电压出不来,不应该连VREG3的3D3V_AUX_S5和VREG5的5V_AUX_S5都出不来,而且这个板子上BIOS根本没有供电,信号自然出不来。

看了好几个帖子都说了刷BIOS的方法,但他们的案例中BIOS都有供电,3.3V_AUX_S5和5V_AUX_S5电压都出来了,而我这个案例中则没有,8脚VREG3出来的3D3V_AUX_S5是给BIOS供电的,但该脚与地短路,个人认为要么是U45烧毁导致短路,要么是BIOS导致短路,如果是BIOS引起的短路应该是BIOS烧毁了,如果BIOS没烧毁,仅仅是软件故障会引起自己的供电端与地短路吗?希望有经验的前辈指点一下。
另外,用稳压电源直接给51123的 3D3V_AUX_S5和3.3V以及5V的线性输出供3.3V和5V电压,20V的供电端产生0.2A的电流,主板风扇转起来,电源指示灯和开机指示灯亮起,屏幕闪一下就黑了。个人认为虽然通过外部供电代替了51123产生的电压能启动板上的一些电路工作,但毕竟供电时序跟正常开机的时序相差太大,所以不能开机也算正常。

补充内容 (2014-7-10 16:04):
现在换了51123,3.3V跟5V都出来了,插电待机电流0.1A,但每隔几秒钟电流就会突然飙升,升到0.4V左右可调电源自动断路,应该是电流彪的太快,触发了可调电源的保险,所以主板上可能出现了短路,每次电源飙升的时候...

网友:
这个有个通病

网友:
哪里的通病?是BIOS的吗?

网友:
最近才修个B460  进水的  -不过运气好 只把3V 5V的开启腐蚀了  接上就OK了  我也是新手 只能告诉你3  5 V  开机前就有

网友:
3D3V_AUX_S5上面连的东西还真不少,有比较容易被击穿造成短路的吗

网友:
en0是线性开启,

网友:
entrp1和2   才是PWM的开启信号

网友:
这个情况有个通病 在论坛里找找

网友:
EN0跟地短路是什么原因呢?我把分压电阻取下来了还是短路,还有VREG3跟地短路又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EN0               1,悬空时打开线性,准备打开VCLK和PWM;2,通过电阻接地时,只打开线性,关闭VCLK和准备打开PWM;3.直接接地,关闭整个芯片
线性3V短路   自己查他去了哪里拆东西呗

网友B:
我看你是怕苦怕累不换51123,还是不舍得换,如果是BIOS芯片短路导致拉低51123电压,难道51123不发烫,哪里短路把51123拆掉那不就一目了然,哈哈我今天就秒杀一个51123的5V待机下管G级短路.

网友:
直接烧鸡大法了,调至3.3V直接烧 试试吧

网友C:
芯片自身条件满足没, 谈不上     你有短路了    要我是 直接51123吹下来,打短不   不短芯片自身,短再找   吹个芯片也就三两下的事,这还有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看你是怕苦怕累不换51123,还是不舍得换,如果是BIOS芯片短路导致拉低51123电压,难道51123不发烫,哪里 ...

拆51123我倒是不嫌麻烦,可拆下来了能排查到VREG3短路是哪里短的,可EN0是怎么回事呢?板子上吧两个分压电阻拆掉后EN0就悬空了,不跟任何东西连着,但它短路了,只能是从内部短路的了吧,内部EN0是连接运放同相输入端,如果悬空不应该短路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N0               1,悬空时打开线性,准备打开VCLK和PWM;2,通过电阻接地时,只打开线性,关闭VCLK和准 ...

板子上拆掉两个分压电阻了,EN0就不跟任何东西连着了,短路应该只能从内部短路了吧,内部EN0连接运放同相输入端,短路了不就说明坏了吗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芯片自身条件满足没, 谈不上     你有短路了    要我是 直接51123吹下来,打短不   不短芯片自身,短再找   ...

板子上拆掉两个分压电阻了,EN0就不跟任何东西连着了,短路应该只能从内部短路了吧,内部EN0连接运放同相输入端,短路了不就说明坏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板子上拆掉两个分压电阻了,EN0就不跟任何东西连着了,短路应该只能从内部短路了吧,内部EN0连接运放同相 ...

恩   要么芯片坏  要么连接的那个坏啊

网友:
看下EN那电阻击穿了没。  EN好像是芯片自己产生一个1点多V 你可以去看下芯片定义。

网友E:
直接换片子! 不要犹豫

网友:
没 3 5v就查开启电压啊

网友:
8脚是线性电压  如果短路查是别的导致短的还是自身短  我觉得应该是别的芯片拉低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直接换片子! 不要犹豫

现在换了51123,3.3V跟5V都出来了,插电待机电流0.1A,但每隔几秒钟电流就会突然飙升,升到0.4V左右可调电源自动断路,应该是电流彪的太快,触发了可调电源的保险,所以主板上可能出现了短路,每次电源飙升的时候板子上都会  “吱”  的响一声,像是什么东西的振动声音,然后电流立马飙升电源自动断路。如此过了一会51123发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