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53U不触发,求EC bios

楼主(2014-07-04):
华硕X53U 集成显卡,不触发,待机3.3V 5V正常,EC KB930QF  条件基本满足,只有100脚EC_RSMRST#电压只有0.6V,抬高脚也没有3.3V,怀疑EC程序问题,下载的都是2M程序,没有EC程序,求助

这个机器只有EC下面挂着 MX25L1606E ,是不是直接刷下载的2M程序就行了

网友:
机器被人动过手脚,刷了2M程序后能触发了,电流跑到0.6左右不亮

网友:
这个机器比较新啊,BIOS可能还没人传

网友:
看主板上序列号是什么型号, 这样才能给你正确的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