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杀进水不出CPU供电。

楼主(2014-07-04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今天无聊的蛋疼。。。在无聊之极来了一个本本。是Y470(没说进水,只是说不触发)
先打阻值,一切正常。再用扫了一下板子。发现有地方腐蚀了。一些小电阻和电容还有管。直接看下这是什么管吧。(其他小电阻和电容没标记)U46是一个+5VALW转+5VS的。插电测了下D和S级发现  D级有5V .    S级只有2.6V。  而G级无电压。如图:

我很想知道这+5VS是给什么供电的。就直接看了过去。有一路是给CPU供电芯片供电的。问题貌似找到了。如图:

好把就直接回到U46吧。为什么G级无电压。现在来看一下如果他正常会怎么样,SUSP是待机高电平Q99导通拉低U46  G级。按下开关  SUSP为低电平Q99截止,U46由+VSB导通U46    。。。5V成功转换。拿起表笔测按下开关Q99截止了,再看看上啦吧。R1085上面有19V 可Q99  D级无电压。OK电阻坏了。20K电阻没找到,直接换了一个100K电阻换上OK。再次上电正常显示。

总结:我感觉再拿到一个本先要看外观,拆开也要仔细看主板。无风不起浪嘛。

网友A:
天天没本修 都快忘了   今天加不了  明天补上

网友:
修机首要目测主板。进水部分更注意。技术不错

网友:
楼主高手

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B:
电阻一端引脚腐蚀一般露眼直接可以看出来的

网友:
貌似很好修啊 不是很复杂 楼主应该用了不是很久吧

网友:
观察很重要

网友C:
好一个无风不起浪。在下佩服。

网友:
我现在还等在检测外观呢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电阻一端引脚腐蚀一般露眼直接可以看出来的

腐蚀的原件很小,也很多,洗了还加焊了。都没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天天没本修 都快忘了   今天加不了  明天补上

还是虎总好啊。。等你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腐蚀的原件很小,也很多,洗了还加焊了。都没好。

恩。电阻腐蚀加焊没啥用更换才好

网友:
恩板子拿到手一定要先仔细观察

网友:
看来做维修真的真的要细心呢,

网友:
细节 细心 楼主厉害啊

网友E:
楼主的帖子都是经典啊。又让我学到经验了,多谢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天天没本修 都快忘了   今天加不了  明天补上

楼主啊,自从你当了迅维的学员就再也看不到你的帖子了。

网友F:
楼主怎么判断Q99是截止的,G极是低电平就认为是截止的吗?电阻1085一端有电压,一端是接Q99的D极,如果Q99击穿D极也是无电压的,应先把Q99拆了再测R1085两端有没有电压才能判断Q99是不是好的,是不是截止的,不知道说的对不对

网友:
你那20k电阻到底怎么了,是变0了还是烧断了?

网友:
高手在民间啊。。。牛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的帖子都是经典啊。又让我学到经验了,多谢了。

呵呵,互相学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怎么判断Q99是截止的,G极是低电平就认为是截止的吗?电阻1085一端有电压,一端是接Q99的D极,如果Q99 ...

先从腐蚀的地方开始下手嘛。朋友仔细看看就知道为什么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好一个无风不起浪。在下佩服。

承让承认

网友:
和医生看病一样,要把望放在第一位啊

网友:
修进水机就要胆大加上心细

网友:
G没有电压,就应该查谁控制的G啊,感觉你跑骗了

网友:
是个进水比较简单的机器   lz估计又赚了不少

网友:
感觉很奇怪  为什么+5vs没出   会造成不触发?

网友:
真是无聊得蛋疼,楼主好运气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