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主板NF725T-C35自动通电不跑码

楼主(2014-07-04):
今天接到几块V星NF725T-C35的主板,我接下来一测试,几块主板问题都是一样的,会自动通电但是无复位,然后我在触发开关正常跑码亮机但是关不了机,我用触发关机会黑屏但是还通电,然后在触发又继续跑码亮机,反正就是不能正常关机,就是说关机之后还是通起电的,有没有人修到过这种主板问题啊,大家给点经验吧 谢谢!

网友:
照关机时序修.看是哪个信号关不掉导致的关机不断电

网友:
有时候io坏了也不关机

网友:
关机后查下有没CPU供电,再查有没有HD_VLD,总线供电好信号,有没有总线供电,跑线查CPU,总线供电的的相连的三极管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