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AN68V 12V 5V 相通

楼主(2014-07-04):
今天修了一个板子 12V 5V 相通 盈通AN68V 我拆了串口芯片 CPU 电源IC 还是通。。这种故障第 一次碰到。。有什么 好方法吗。。给指教一二
cpu
芯片

网友:
看看那些地方用12V 和5V撒

网友:
仔细观察观察,看看是不是有烧连了的地方。

网友:
已修复。。。看了华硕的M2N 68 图纸才修好的。。谢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