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防]
关于数字监控的几点感受! (有图有真相)

楼主(2014-07-04):
    由于以前做项目一直都是模拟,但是近年来,数字监控比较火热。所以就想尝试下数字监控!很凑巧,手上一个售楼部的小项目。所以就采用数字监控了。效果的话总体感觉还行,就是有时候网络延迟的时候,画面会出现类似快进的情形出现,假如对于实时性要求较高的。不建议使用IPC。还有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,采用数字监控的朋友,假如想用POE供电的话,要特别注意POE供电的标准!不然很麻烦!废话不说,直接上图!
    由于业主不准用机柜,没办法只能安装在这个木柜子里。很担心夏天这个散热问题!哎只能按业主的要求来。虽然内心十万个不愿意!

下面几张是用苹果手机拍的照片

网友:
这个监控很来钱钱哦

网友:
数字监控到底是怎么个数字法!楼主讲了半天还是不明白

网友:
那么大的交换机是不是浪费了

网友:
数字监控是不是通过网络传输的,探头的接口是网线头

网友A:
数字监控好是好,不过安装多了以后必须要转成次码流,主码流的话,对电脑配置要求蛮高的

网友:
数字比模拟清啊!而且利润高!推荐数字!如果对实时性没要求的话!

网友:
这方面不是很懂学习学习

网友(2014-08-27):
装在木箱子里面,小心天气热烧着了!

网友(2014-10-14):
我装了二年多数字监控,一般都采用poe供电,安装省事,布线简单,而且比模拟要清楚。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刚刚施工完毕的例子。有一个客户是别墅,5层半结构已经装修完毕才想到要装监控他要装十二个摄像头,你采用模拟的话需要放12条视频线与十二条电源线到,4楼去,客户是4,5楼做成复式楼中楼主要居住在此。在已经装修完毕的情况下,你还要布线相当麻烦而且还要考虑不能破坏客户刚刚装修好的房子。

我采用的是超五类0.5mm纯铜网线套pvc管布线,全拉到客户一楼去,一楼放个poe供电交换机,再利用原有装修时布下来的从一楼到四楼的网线,一头接交换机一头到四楼的nvr海康录像机。这样明显省事多了。
三个人做一天就把活全做完了。轻轻松松。你采用,300万网络摄像头,主要是交换要用好点的千m交换机,网线要用超五类或是以上的纯铜线。另外就是数字录像机要注意看带宽,不同录像机带宽不同,如果你装的头多了,带宽不足就会一顿一顿。

网友:
我装了二年多数字监控,一般都采用poe供电,安装省事,布线简单,而且比模拟要清楚。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刚刚施工完毕的例子。有一个客户是别墅,5层半结构已经装修完毕才想到要装监控他要装十二个摄像头,你采用模拟的话需要放12条视频线与十二条电源线到,4楼去,客户是4,5楼做成复式楼中楼主要居住在此。在已经装修完毕的情况下,你还要布线相当麻烦而且还要考虑不能破坏客户刚刚装修好的房子。

我采用的是超五类0.5mm纯铜网线套pvc管布线,全拉到客户一楼去,一楼放个poe供电交换机,再利用原有装修时布下来的从一楼到四楼的网线,一头接交换机一头到四楼的nvr海康录像机。这样明显省事多了。
三个人做一天就把活全做完了。轻轻松松。你采用,300万网络摄像头,主要是交换要用好点的千m交换机,网线要用超五类或是以上的纯铜线。另外就是数字录像机要注意看带宽,不同录像机带宽不同,如果你装的头多了,带宽不足就会一顿一顿。 写的可以

网友B(2014-11-29):
楼梯道上的这个,对着面口这里为什么不爆光?怎么能做到这点上的?我做的都是爆光的。人走进来的时候能看见人脸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梯道上的这个,对着面口这里为什么不爆光?怎么能做到这点上的?我做的都是爆光的。人走进来的时候能看见 ...

你看下,哪几点的监控。都下午快7点了,(红外开启了)太阳光小了很多,看图探头没有正对门口。

网友(2015-01-12):
数字监控的确方便很多,但有网络支持才可以实现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数字监控好是好,不过安装多了以后必须要转成次码流,主码流的话,对电脑配置要求蛮高的

请教一下啊    什么叫次码流   主码流

网友:
数字监控有布线简单,操控方便等优点,将来必定替换模拟监控的。不久的将来还会出现无线监控!

网友:
POE供电传输多远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请教一下啊    什么叫次码流   主码流

主码流就是高清视频,占CPU和内存都很高,次码流就是就是普通视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码流就是高清视频,占CPU和内存都很高,次码流就是就是普通视频

嗯  明白了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