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60无规律掉电维修

楼主(2014-07-04):
下次发帖 注意编辑

网友:
第一次发帖图片不会传,莫笑。

网友:
裸板试试掉不掉。 记得摸摸乌龟壳子。如果烫了,直接换之!应该就OK了

网友:
啥都看不见哈!b460有很多问题。论坛里不少了

网友:
这个板子是前几天收的,没有待机电压,无规律掉电,不知道是不是那几个电阻和电容的问题

网友A:
不知道为什么这里好像少一个电容,另外两个被腐蚀了,但愿处理掉有奇迹出现。

网友B:
乌龟壳 和待机芯片那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乌龟壳 和待机芯片那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

乌龟壳是什么啊,求解

网友C:
乌龟壳就是铁封mos...

网友:
b460就是个垃圾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乌龟壳就是铁封mos...

新手,不明白求解啊

网友:
垃圾也要修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乌龟壳是什么啊,求解

铁壳子的MOS管

网友:
现在的铁盖  不太好用啊

网友:
支持楼主,换一下那几个小件,在测试一下,开机看哪个电压先消失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为什么这里好像少一个电容,另外两个被腐蚀了,但愿处理掉有奇迹出现。

这是B460掉电的一个通病,大部分就是左边那个电阻的问题,右上角的电容图纸上是空的,可实际上有电容,不知道为什么,后来我直接拿下了,也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这是进水的呀。 这机器龟壳出问题的见很多。主板换的也多。B460就是个垃圾

网友A:
图中 R376的另一端DCBATOUT那里是多少V的 求大神解答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中 R376的另一端DCBATOUT那里是多少V的 求大神解答

两个一起取了。可以不要的。

网友:
一般3.3v你的图纸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