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G31MX-K 无CPU供电小修

楼主(2014-07-04):
       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一张富士康G31MX-K,说开机没显示!接到板子后,检查外观,无维修过,也没有断线!于是上电,触发,诊断卡不跑码,复位灯不亮(我的诊断卡有复位才亮),先检查内存供电,1.8V正常,总线供电1.2V也有,再测CPU供电,发现上管G极无控制电压,判断为CPU供电IC问题,该板采用的是ISL6312的供电IC,预习的时候看老师提到,CPU供电IC,有三个工作条件,VCC(PVCC、BOOT),VID组合,EN
查芯片脚位图,测量第10脚VCC,5V正常,测量27、31、40脚电压均正常,测量VID组合,有1V以上电压,于是测量EN脚,发现EN脚没有电压,芯片缺少开启信号,无法工作,于是开始跑线,发现EN连接到Q33的小MOS管的D极

该MOS管S极接地,测量G极电压为低电平,D极电压是VTT_OUT_RIGHT经电阻R258上拉提供的1.2V,根据MOS管导通条件,G极>S极,MOS管才能导通,现在是G极低电平,MOS管应该处于截止状态,判断为MOS管坏,在旧板上拆一个MOS,更换之后,主板跑码,接上显示器,一切正常

由于同行说客户比较着急,修好就拿走了!没办法将过程拍照,这个板是另外一片维修同型号的主板!

在此感谢徐总的教导,从徐总的预习视频中真的学到不少东西,让我学会修板要有条理,这样,才能一步一步将故障排除,表达能力比较差,希望大家别喷,41期远程学员--王育滋

网友:
你应该把“D极被拉低”写上去......在判断MOS管坏 之前

网友:
有图纸就好办了.但是没图纸的话跑线总是太难.王同学分析得不错,道理是这样的.不过你应该写上Q33是N沟道就更好了

网友:
我这富士康的板子坏的很多啊

网友(2014-09-21):
王班一出,必属精品

网友(2015-12-06):
楼主可以提供下图纸吗?

网友(2016-03-22):
手上也有块这板,楼主能提供下图纸不?

网友:
不错 会找EN信号

网友:
不错 会修EN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