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液晶显示器重影问题,新情况

楼主(2014-07-04):
一台杂牌液晶显示器外接笔记本电脑显示正常,但外接台式机时却是一如既往的重影,重影重影重影!!!!!,换了屏线VGA线驱动板,最后只有屏电路了,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指点一二:到底是屏哪部分出了问题,求助中…………

网友:
有些VGA线差很了也会有这种问题哦。

网友A:
查。VGH VGL VCOM VDA

网友:
你先换个原装的VGA连接线试试

网友:
VGA线是装机定做的那种很牛X的,没有问题,应该是屏电路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。VGH VGL VCOM VDA

好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