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5520不出CPU供电

楼主(2014-07-04):
戴尔5520,版号为LA-8241P,开机0.34,测各大电感,唯独CPU供电和集显供电没有
测芯片NCP6182B的条件,1脚VCC有5V,4脚EN 0V,为CPU开启VR_ON,来自IO:KB9012QF A3,是不死BIOS坏,一看没IO BIOS,UE4出为空位置,此IO带内置程序,淡腾啦

网友:
查信号 刷bios

网友:
怎么动不动就搞程序呢?这和程序有关系不?

网友:
找料板拆个

网友:
找一下电路的时序图,看一下在什么条件,发出VRON,

网友:
不是吧,EC带的是POST自检程序,不是定义GPIO的程序,而且引起VR_ON不出的也有可能是CPU供电PWM短路了也会引起没有开启的。

网友:
要是有条件的话可以考虑刷EC程序,反正我们是没有这么高级的编程器,上次就遇到一个EC带程序的,没办法只能不修了。

网友:
看看PG出没出啊 再看EC程序啊

网友:
我有ec的bios``````你要么?

网友:
0.34  应该有短路

网友:
这个板子不好弄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