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三星出现图像异常求助?

楼主(2014-07-04):
故障如图:

网友:
会不会屏的机率很大呢??????

网友:
先把显卡驱动故障排除一下,在怀疑主显示屏的事。 。。。。也可以先接外接看一下正不正常,。。

网友:
换屏线试下

网友:
屏线的几率大

网友:
先外接看一下。一样的话肯定是显卡问题了

网友:
先换根屏的排线

网友:
应当是屏的问题呀,。。

网友:
偏红了,信号问题。

网友A:
一大堆坑,这个三星显示器好不啦,不是笔记本。

网友:
驱动板和屏的几率大点。

网友:
OSD菜单颜色也不再正常属于彩介异常屏坏了,

网友:
有点偏色吧  信号问题

网友:
少绿色,这种问题很少,你检查下信号线--驱动板--屏线--绿色信号通道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大堆坑,这个三星显示器好不啦,不是笔记本。

是的……。明明三星的显示器,什么外接,是不是显卡的问题…………唉!!!!

是屏的问题了……但是屏那里坏会引起这个呢

网友:
谢谢各位——这个问题我查过了………。像底片一样的……。叫反色………。
听说是VCOM的问题……。

网友:
真的是VCOM的问题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