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560s开机用一段时间就自动重启的维修过程

楼主(2014-07-04):
收到同行送来了,一台戴尔560台式机,他说故障是用一会就自动重启,没修好就送过来了,我让他把机器放在在让他先回去了,因为如果是小毛病他看了就学会了。好了闲话少说开始进行维修,考虑到重启首先我怀疑电源,于是我接上我的电源开始烤机,接近40分钟就掉电重启了看来不是电源的问题。下面就开始查散热问题,看看是不是散热不好引起的,于是硅脂有重新打了一遍。又开始烤机,有过了将近1个小时又掉了,晕看来不好弄啊。一下午就这样过去了。也没找到问题。第2天一大早就开始查这个机器,先是把独显拆了测还是重启, 又把内存换了还是不行,最后把开关也去了还是不行,看来够难弄的,在检查主板时用手摸北桥烫手,怀疑是过热虚焊了,于是先给北桥加了个风扇,结果还是没多久又掉了。看来只有加焊了,于是先给客户打了个电话给客户说下,因为做BGA也有风险的,客户同意了开始加焊,焊接过程我觉的挺好应该没问题,于是凉了后装上开始烤机,过了个数小时又掉了。哎没办法准备放弃了,于是给客户把线弄好,在安装CMOS电池时我不2的用表量了下电压2.67伏低了点,于是找了个3伏的上上,又开机试试,奇迹竟然出现了,2个小时3个小时过去了竟然不掉,看来就是他的问题。不放心明天在给他测下,因为今天又弄了一天过去了。第3天一早我就打开了开始看电影,1部2部时间到了中午机器也没出问题,好了可以交给客户了。

网友A:
我修板都把电池拿出来,修好了在放进去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修板都把电池拿出来,修好了在放进去的,

楼主也是把COMS电池取出来的啊。

网友:
维修要养成个习惯,1观察2CMOS放电测电池电量3再考虑其他的。。很多问题前面两步就能马上解决掉。。。

网友B:
不是吧,CMOS电池电量低也会导致电脑重启的吗?真是受教了。

网友:
CMOS电池电量低也会导致电脑重启我还真是没遇到过

网友:
你应该检查电池那的双二极管。加电后电池该是不再对COMS供电了。你换了电池能正常,但过久了电池电量又耗低,不是又回到原故障?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吧,CMOS电池电量低也会导致电脑重启的吗?真是受教了。

双二极管坏,32M晶振一直由电池启振,电池到一定时间衷能后你想会怎么样?你肯定要问,为何能开机?电筒在弱电时都不亮了,你关掉,过一会再打开,它又亮了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