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r428 4735求

楼主(2014-07-04):
到手不加电   没有3 5 v  ldo3.3也没有  先把通病电容换了再说  换完 波波点ldo  不停在跳 0 3.3 0 3.3  把电压去的地方都挑了,怎么还跳,无意发现公共点怎么才4v多点 艹   找到  充电 检流电阻  900多欧  甩一坨焊锡上去,加电 一下到1.9  尼玛,什么芯片坏了,打到显卡组织0  换掉  显示
  47745 板子不加电  acok 出来后 保隔怎么不打开,没图 直接把 管子弄通, 亮了,   开了一会掉电, 把一排二极管都挑起来  - 看起来像hwpg      还掉,正刷bios中,哪位大神修过 求指点

网友A:
LZ 修机器 没有分析啊 ,隔离 有问题,肯定电路上 哪里不对先修 隔离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Z 修机器 没有分析啊 ,隔离 有问题,肯定电路上 哪里不对先修 隔离把

没有图啊,只是找到充电芯片 看到acok出来后 隔离应该通了,而控制电压还没到 就弄通   波波器点在19上  从加电到掉  很稳 20微秒档   有时候十几分钟 有时候几分钟  掉了之后10几秒又重启了  hm55  刷了bios不亮了 操蛋啊,就那么点下载分  o(︶︿︶)o 唉 又要水贴继续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