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不是秒杀你说了算惠普510集显

楼主(2014-07-04):
机器:HP 510 集显
版号:1310A22163-0-MTR
PCB:A01
故障:客户描述放了几天没用今天再用就不能开机了。
  拆机取出主板目测没发现问题,清理一下主板,打公共点的对地阻值正常,个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没有发现有短路现象。
  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.01A,触发0.17A掉电,由此判断后极有短路或是电压没出来,上面已经测量了各部位的对地阻值都正常,这就说明是电压没有产生,经测量发现+V5S电压和+V3S电压没有,看图纸+V5S是由+V5A经过Q40转换而来而+3VS是由+3VA经过Q41转换而来。见下图:

测量Q41的D极+V3A与Q40的D极+V5A正常,接着测量Q40和Q41的栅极发现信号电压为0。见下图:

从图中看Q40和Q41是N沟道场管,这个大家都知道N沟道场管栅极是需要高电平才可以导通的,看来是GATE_3S和GATE_5S这个两个信号电压有问题。先看着两个信号时从哪里发出的。见下图:

看图得知要想使GATE-3S和GATE-5S着两个信号为高电平,那么Q43必须导通Q53必须截止,看这两个条件是否满足,经在线检测这两个三极管没有击穿现象,Q54控制Q43的导通和截止,经检测Q54正常工作。见下图:

Q53要导通GATE_3S才会正常,而Q53是由Q52控制的,经检测Q52也工作在正常状态。见下图:

既然这些都正常了,那么为什么还是没有电压输出呢?看一下Q43是PNP三极管其B极要为低电平才可导通,测量Q43的B极电压是2.7V符合导通条件,继续测量Q43发射极为0,呵呵问题在这里,怪不得没有电压。见下图:

经检测电阻R781阻值无穷大,和它相连的R779、R777、R775均正常,在检测到D19时发现击穿,料板找到元件更换R781和D19。见下图:

上电测试电流跳变,外接显示,装机试机正常,维修完毕。大家看帖不求加分给个鼓励就行啊。收工下班了,又一天过去了。

网友:
不错的一片文章  看起来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 牛B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

网友:
鼓励

网友A:
前两天遇到两台进水机器,就是这个转换电压没出来。原因是这个转换的开启没有。

网友B:
对了,上头电阻坏了,你怎么还想到要测稳压二极管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对了,上头电阻坏了,你怎么还想到要测稳压二极管的

我测量的时候也有这个习惯  习惯把周围的一些元器件都检测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测量的时候也有这个习惯  习惯把周围的一些元器件都检测一下

很好的习惯哎,想我们大头粗,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对了,上头电阻坏了,你怎么还想到要测稳压二极管的

楼主觉得这个电阻是很容易坏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前两天遇到两台进水机器,就是这个转换电压没出来。原因是这个转换的开启没有。

请教楼主是怎么处理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前两天遇到两台进水机器,就是这个转换电压没出来。原因是这个转换的开启没有。

看开启信号出来的条件呗

网友:
楼主维修思路清晰,加上图片,大家更易看懂。谢谢分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