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液晶屏逻辑板TFT偏压电路

楼主(2014-07-04):
请教一个问题,液晶屏的逻辑板有一个5V或者12V的供电,然后经过DC-DC升压电路升压,给屏模组输出各种电压。、
问题是这个升压电路的开启关闭控制信号是哪里送来的?是经过屏排线直接送来的,还是逻辑板上的CPU控制的?
cpu

网友:
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屏供电直接开启,还有一种出于时序考虑是有T-CON IC 控制的。另外屏的各个电压的时序一般是 VDD VDA VGL VGH VDD 由LDO产生, 而VDA 由 DC TO DC ic 及外围的L D MOS 产生》.......打字好累 不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