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虾们看看这是刚开机的电压正常吗?

楼主(2014-07-04):
进BIOS看 12V是11.66,,5V是5.3左右  3V是3.3左右   进系统正常 鲁大师一撸玩之后就卡主硬盘有声音!玩游戏也是的!!立马重启有事档LONG有事不认硬盘,,断电后立马换别的硬盘也是卡慢硬盘叫!断电几分钟后能认到启动正常,刚开机浏览网页问题不大,或者第二天开机也正常,硬盘拿到别的电脑硬盘正常,去换硬盘时检测也没啥问题,硬盘刚买2月分买的,求解释  图片是刚开机只打开网页时的电压

网友:
鲁大师性能测试过程没事 ,测试完之后就卡了硬盘叫了

网友:
硬盘的那根线出问题了

网友A:
跟鲁大师无关,LZ换条硬盘数据线看看

网友:
不是软件的问题 检查硬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跟鲁大师无关,LZ换条硬盘数据线看看

换过了时一样的
我也是修电脑的,我真的没啥办法了,同样电源我同事挂双显卡都没事,难道电源鼓包了,,电源550W的

网友B:
舍不得换个好点的电源,在好的东西也要弄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舍不得换个好点的电源,在好的东西也要弄烂

现在又正常了 检测硬盘也没坏道了,擦我实在搞不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