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511自动上电求助

楼主(2014-07-04):
   今天接到一个HP511独显的本子。厂家英业达代工。现象为开机自动上电。电流没有跳变。直接上到1.1A.上不上内存都一样没有变化,不上CPU和内存上到0.3几。查电压全都正常,电钟芯片正常工作。波形正常,查南桥的PWROK和VREMPWRGD也正常,但是PLT_RST#信号没有发出。以为是桥坏了。换了一个新的桥,还是老样子。明天准备去把外设拆掉。如果还不行。还真是没有办法了。大神们给出出主意吧。我没有招了。

网友:
直接上到1.1A有可能是CPU供电部分出问题,可查查CPU供电芯片或芯片旁边的电容电阻。

网友:
cpu电压正常 。我怀疑有短路的地方,没有查出来。

网友:
电压正常没有发烫的地方的话,你就按没复位去修了

网友:
应该查的条件都查了。就是不出复位,明天打一下这个平台位位波形。看看是出来了。还是被拉低了。

网友:
开机自动上电.是否该先查待机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