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75电池开机,适配器有待机,但是开机掉电!

楼主(2014-07-04):
电池能开机,在电池开机的时候,接入适配器,电脑一样,只能电池和电源灯同时在闪,不能充电;单适配器时,待机正常,0.01A,触发掉电,待机时,3-5V都有,还有PL501:是1.15V,是保隔出现问题吗,怎么修!先在这里谢过。

网友:
应该是隔离保护的问题,检查一下隔离保护

网友A:
查下充电电路吧 还有注意下电池隔离管

网友B:
你这个问题比较经典,如果电池没问题的情况下,师傅们都是说电池的放电管有问题,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那里的问题,你可以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下充电电路吧 还有注意下电池隔离管

师傅们也总说是电池隔离管的问题,可能性大吗?

网友:
有可能是保隔的问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问题比较经典,如果电池没问题的情况下,师傅们都是说电池的放电管有问题,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那里的 ...

电池没问题,单电池可以开机,而且也换过电池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池没问题,单电池可以开机,而且也换过电池

电池没问题的话,看看电池隔离管,是不是有问题。

网友:
还有一个问题是适配器有待机开机掉电

网友:
应该是充电芯片的问题吧 隔离管也要受控制啊

网友:
还有就是适配器可以测到3-5V,PL501:1.12V,电池上没不到,这个正常吗?

网友:
重点先看保护隔离吧

网友:
这些都跑不出隔保的范围,楼主还是要仔细查下

网友:
这个问题也是很郁闷的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,第二天,再试试就OK了,还在查保隔的资料呢,结果自己好了,这钱收得不踏实

网友:
有可能是元件接触不良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