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G31M-ES2C维修

楼主(2014-07-04):
最近在学习看图修板,在师傅的帮助下成功修复GA-G31M-ES2C

问题是开机复位灯狂闪,根据   供电----时钟----复位
先上CPU先测量CPU供电,发现电感没有电压
查图,电管管理芯片,测量开启信号36脚

继续查VTT_PWRGD,来自LM324比较器,测量3脚

继续,查左边四个信号

发现都来自IO

这几个脚都为低电平
摸IO发现剧烫

因为是技嘉的,需要专用的IO,拆料板,换好点亮

感谢论坛的这位朋友提供图纸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768633
感谢迅维,感谢师傅

网友A:
焊完io最好用洗板水洗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焊完io最好用洗板水洗一下

洗板液洗过后特别亮。不洗都是助焊膏,看着都不舒服

网友:
好技术啊.

网友B:
图纸就像深夜的明灯

网友:
就是I/O坏了

网友C:
我碰到AMD的板子没时钟,INTEL的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,手里没示波器没编辑器,都修不了了。烦死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图纸就像深夜的明灯

比喻的对,没有图纸只能摸黑了

网友:
感谢楼主的分享 最好在用酒精擦一下就好

网友:
没图纸就很考验功力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碰到AMD的板子没时钟,INTEL的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,手里没示波器没编辑器,都修不了了。烦死了。

是啊,有些信号一闪而过,万用表是测不到的

网友(2014-11-15):
修主板还是看图纸好修

网友:
好经验,摸IO发现剧烫这几个脚都为低电平,测量阻值应该都是对地短路的。

网友:
故障推理的步步到位!跟师傅学了多长时间了?羡慕。

网友:
修的不错!每一步都是稳扎稳打,还是你师傅教导有方。

网友:
请问楼主Q315的S极是多少欧?

网友:
呵呵,你可以出师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图纸就像深夜的明灯

比喻的很不错

网友:
IO芯片导致的

网友:
可以换IO,不错了。

网友:
我修板都喜欢先看看先摸摸 哪里有发烫。有就先换了在说 ,没有死鱼就就慢慢的查

网友:
图纸很不错,很难得

网友:
楼主下次遇到这种板可以 放电一下 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