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优派]
AOC E2343F VGA 模式不能显示

楼主(2014-07-04):
一台 AOC  显示器  型号  E2343F

网友A:
显示器高压板维修危险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示器高压板维修危险吗

注意下 一般没什么危险的

网友:
可能电源完全故障前
时好时坏状况下
VGA插头一直作插拔动作     将ESD元件打坏了

网友:
这么辛苦的发帖怎么能没人加分呢~~支持志哥一下、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