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GHOST做2个硬盘数据交换。

楼主(2014-07-04):
我这个硬盘用了三年了,里面有重要的文件,宅男都懂得!

我从网上买了个新硬盘,现在想利用GHOST,把旧硬盘的数据拷贝到新的具体的腰怎么操作呢》???

有大神知道吗?  最好是详细的!谢谢啦

网友:
做之前备份重要数据哦。本文只供参考。

1). 把一块硬盘重命名,最好是被考得那一块,随你的便,只要你能识别就行。把崩溃电脑的硬盘接到复制的电脑上。开机启动,快速用键盘上方向键,选择“一键ghost还原系统”,回车,进入ghost。

  2). 从菜单中选择“Local”\“Disk”\“To Disk”。

  3). 选择源数据磁盘,并OK确认。

  4). 选择目标数据磁盘,并OK确认。

  5). 预览源磁盘分区,光标所在分区New Size对应磁盘容量大小可调整,并OK确认。

  6). 按Yes,开始磁盘对拷。

  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说了,等到提示完成时,关机重起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上面的步骤太复杂了  直接win界面下都可以完成ghostr

网友:
直接win界面下都可以完成ghost?求解一下。

网友A:
如果要更直观,可以搜下网上的ghost视频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要更直观,可以搜下网上的ghost视频。

很直观、进  DOS   PE 都可以搞定

网友:
楼上的截图已经很清晰明了了。
做GHOST的时候,只要不选错盘,慢慢摸索也能完成。

网友:
对拷DISK TO DISK

网友:
顶老师的贴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很直观、进  DOS   PE 都可以搞定

问好大志。

网友:
胆大心细,最常见的错误是多区变成一个区了。简单的,慢慢来。

网友:
将这两块硬盘挂在同一台电脑中,利用GHOST对拷即可!有盘对盘拷贝,待拷盘与被拷盘格式完全一样,还有分区对分区拷贝,只要待拷盘的分区容量足够就能按个人喜好对拷。注意的是待拷盘原来的数据将全部被覆盖,应做好备份。

网友:
如果弄错盘了就有你哭的了。

网友:
如果是视频    系统里面多简单

万一你弄错硬盘了  你就该哭了